PG电路问题

楼主(2010-11-10):
图中PWOK信号是起什么作用 ?Q59都导通了 ?不理解啊 望高手 不吝教导!

网友:
我也是不太清楚 PGOK不是延迟复位的吗?

网友:
Q59导通 Q58截止 所以PWRGD为高电平     供电 时钟 复位 就是说供电正常后才会有时钟  怎么判断供电正常不呢 就看PG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Q59导通了 PWOK信号有什么作用了?

网友:
PWROK。电源好信号。通俗的说也就是告诉设备电压现在是好的。你可以开始下一步动作了

网友:
你看一下ATX图上PWOK和PWRGD_PS分别对应的是哪一脚,这个应该是灰8脚提供的一个电源好信号到Q59,然后Q59导通,拉低5VSB,Q58和Q56截止,分别提供DUALSW和MCP51_PWRGD的,我刚开始学习,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