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ATX10脚黄线短路问题!快被折磨死了...

楼主(2010-11-11):
我是一新手,拿了一块GIGA8PE800的主板练手,这块板子的问题是ATX10脚黄线+12V短路,前两天问的,都是按辅助12V供电说的,说是上下管,CPU供电IC,串口75232的问题,可是我把这些全吹下来,另外还下载了电路图,把所有和+12V有关的元件全部弄下来,可以说这个板子上所有+12V出来直接连接的元件,只要有关的,基本都被弄下来了,包括芯片,电容,电阻等等,可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没想到第一次就这么不顺,无奈了,难道是PCB板的问题吗?真被折磨死了。

网友:
可断开4PIN 电感一端,判断是4PIN口这边短路还是MOS管那安短路。

网友:
大滤波电容脚触点焊接无意碰地。检查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