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不开机,没有3V 5V

楼主(2010-11-11):
     我自己的D630独显,有待机,但开不了机。没有3V 5V,请问下,这个本子的3V 5V是由那个芯片产生的,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线等待求助,谢谢

网友:
找电路图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ISL6236 产生的 3 5V 。

网友:
楼主说  有待机 没3 5V ?  好像有点矛盾啊

网友:
开机有电流没哒?

网友:
待机IC是PU20,型号ISL6236,位置在硬盘接口边上,EC的下方。图纸论坛里有的。

网友:
这机待机时电感就没有3、5V,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这机器待机时就应该是没有3v 5v

网友:
  LZ问的问题好模糊啊。。

网友:
D600我记得是没有的,,,D630应该也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