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39主板,开机正常触发,点亮,自动关机

楼主(2010-11-11):
(无正文)

网友:
你从PIC 14脚开始追起咯``

网友:
重新接电源以后,PCI的3。3又有了。。。。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能跑完码,说明主板没多大问题,开机能进BIOS不,先换的新电源看看,如果还是没显示,再刷BIOS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啊~~~~
板子上 没有1117管。。。。。
BIOS进不去,
晚上用编程器刷一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跑到26掉电,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似乎是~~~~~
就是到了26以后,过大概30秒,就掉电了

网友:
939的单桥空焊了导致掉电保护,做桥了,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