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被烧得发暗

楼主(2010-11-11):
     遇到两块主板,问题都是自动掉电,修复后新的问题是换上的MOS管非常烫手,但能正常使用,发热的地方以前都被烧得暗黄,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高手指教1

网友:
那换大功率的MOS管也会发热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是管子的功率小了,二是电源管理IC有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换大的还是一样,原问题就是那个管子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