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iewSonic) E72f 17纯平显示器,上下黑边问题。

楼主(2010-11-11):
如题,该显示器开机后上面和下面各有 宽5公分左右的 黑边,调节显示器的按键 已经调到最宽了,这个毛病刚出现的时候 调节分辨率有时就能恢复正常,后来调分辨率也不管用了。 必须开关显示器开关N次 偶尔才会恢复正常。 换过好几个主机,排除显卡的问题、。
请教:该问题是显示器的哪个部件出现了问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先把设置复位,复位后效果依然,拆机检查驱动板的3。3V电压,再则看下电源板上的电容有没鼓包及虚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