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0-11-11):
  我的一个纯平显示器正用着呢一下断电了   然后就不通电了   打开看了下保险没什么问题 保险下面有个 变压器支支的叫  指示灯不亮 请教一下高手是哪的问题   板之上有虚焊的地方我都加焊了

网友:
看看   行管好的不

网友:
明显的保护了,行包 行管及周边都有可能,

网友:
测量那些有散热片的那几个大的管子有没有坏,再看下保险附近,只要有响,就是高压包那边加703胶,300V大电容。。

网友:
电流大引起的,测管子和滤波电容

网友:
   行管好的

网友:
换  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