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210 怎样消除bios的password

楼主(2010-11-11):
dell xps m1210 怎样消除bios的password (密码)

网友:
先把主板电池取下来,过半小时再上去试试
机子的主要配件都是原配的吗?有没有换过什么配件?

网友:
是啊,先放电试试吧。

网友:
有安全芯片的话就麻烦了,不晓得这个机器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说自己 有意思!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