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 金雕 5200 第一屏显卡信息花屏不往下走

楼主(2010-11-11):
如题,金雕5200战斗版 定在显卡信息那屏,往下就是黑屏
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 前后各四个片 三星261638I-TC50
显卡
黑屏

网友:
没有谁知道么? 高手哪去了?

网友:
算了 ,也不指望高手们了,自己搞定
先前看论坛上说是A区的问题,应该是C区芯片问题

网友:
背面 5 6
换了第六个搞定

网友:
换的显存吗 ? 会不会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对 换的显存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像这种情况只能一颗颗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