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6有时闪屏请教

楼主(2010-11-11):
    前正子接到台东芝M306笔记本开机使用时有时候闪屏,拍拍A壳后面或拍拍左下角托盘那就不闪,有时还白屏。拆机清理屏线接口重插给客人拿回用。用不到一个月就又拿回来。是相同问题。拆机测试屏线量不到明显问题。这应该也不是屏的问题。请教高手有谁遇到相同问题而且解决了??

网友:
不稳定,比较难处理,,换下屏,烤机试试.

网友:
外接也是这样吗?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屏比较贵啊,,没现货处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接OK可以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我也不太确定。。

网友:
应该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屏线弯的地容易出现问题,你测试下屏线吧

网友:
屏得问题啊

网友:
是通病,把屏线拿出来,重新插,OK

网友:
屏线拉触不良,或高压线有漏电,或灯管热容管内部有轻微漏电

网友:
这种情况屏线问题吧~~

网友:
基本上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更换屏线了,两台都让客人拿走,回访时说现像已排除.出来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