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C640 不开机

楼主(2010-11-11):
明基C640  按开机键,镜头伸出,但屏无显示,稳压电源电流稳定在1.4A,开机几秒后DSP芯片ZR36473发烫,手不能触摸.电源管理芯片AT1399AN,AT5558N温度正常.再按电源键镜头能正常缩回.此症状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吗?怎么没人回复.停工等待中...

网友:
依据描述,DSP坏

网友:
有没有电源芯片坏的可能?

网友:
这个型号的DSP容易坏,..,,ZR36473

网友:
ZHUORAN的芯片坏的比较多,一般这种主板的机器,坏了就换主板,换块的话容易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