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刷BIOS

楼主(2010-11-11):
我有一块昂达N73VP的主板,我上了一块赛扬E3200的CPU 主板跑C1  不过内存。我在网上看的是刷一下BIOS可以上E3200的CPU了。可是我发现主板上的BIOS 模块有两个。弄不清该刷那个了。 还有我用的是刷显示卡上面的编程器。所以请个位大侠们帮帮忙。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还有如果要是BIOS的问题我该怎么刷BIOS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上面我写的是用的刷液晶显示器上面的编程器。。见谅。。。。

网友:
你没有刷BIOS编程器吗?上网找到最新的来刷

网友:
程序我以经下载了。就是不知道该刷那个BISO模块。

网友:
怎么没有人吭啊。。很难么???? 问题就是刷那个BIOS 模块。

网友:
各位都不愿意帮助小弟????

网友:
应该是双BIOS的吧,两个都刷啊

网友:
相当的简单,找个合适的CPU启动系统,然后用官方的软件刷,两个就都刷了。

网友:
有两个?你对照一下主板PCB版本来刷就行啦

网友:
不会在系统中刷BIOS 会用编程器刷。请问在系统中怎么刷BIOS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刷那个测试的bios就可以支持e3200了。我有一块一样的板。你可以先用cd 的u来启动主板刷了bios再上3200的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去主板的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在系统中解压,安装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