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电源适配器用 大于16V接上就开机不显?

楼主(2010-11-11):
DV2000 电源适配器用 大于16V的电压接上就开机不显?
用可调电源试了好多次,只要大于16V左右,开机就不显了,电流0.50左右不动。用低于16V的电压接上去,开机就正常能进系统,这个应该从哪方面去考虑,(电池单独开机是正常的)

板是DV2000集成主板 。
(问题已解决)
感谢各位的热心,主板已修好,就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坏了,一起换了四个 330 的电容问题解决,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以前有修过是显卡供电滤波电容损坏的。
不过你这个0.50的电流可能是不跑码,我猜测是CPU供电的滤波电容,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多谢兄弟,今天 换了电容,老化OK

网友:
个人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
应该是主供电路的滤波电容或者接地元件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CPU供电的电容或是显卡的电容!

网友:
大于16就跑0.5应该是CPU没工作,2楼正确

网友:
多谢各位,明天再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