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换成XP 可以吗

楼主(2010-11-11):
联想X100e可以换成XP吗  可以的话要怎么改    求助。。。

网友:
用硬盘ACHI  {DM.PQ都不行的} 用快速分区  分成四个区。。。  然后就进PE   把各个盘格式化了   再装xp  装之前不要装所有驱动,会蓝屏的, 再从另外一台机器上下载网卡驱动   上IBM官网找    这是我装IBMX100E  经过!  你就照我的去做  错不了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3Q  晚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开始装就蓝屏了  代码  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