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一部分跑线很是迷惑,请高手指正!!

楼主(2010-11-11):
这是一款双敏up945plns-c pro的主板,从电源管理蕊片(两个画圆圈的),我测了后发现高电门为右边的,低电门为左边的那个,平时在书上说的从电源管理蕊片都是上面有高电门和低电门,为什么这两个从电源蕊片分别管着上管和下管,我测得的右边连接着四个上管,左边连接四个下管,蕊片脚和管子中间都配着个小电阻(用手画的就是),请高手指证下,从电源管理蕊片现在都分别管理上下管了吗??和我在书上看的太不一样了,书上说的都是一个蕊片管理连接二到四个上下管,这个板子上面怎么分开管理???还是我找错了???

网友:
学习了。初学乍练。长长见识

网友:
旁边的很多脚的应该是ST75232串口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多脚的那个是ISL6312

支持 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现在问题是,为什么这两个电源管理芯片是单独管理呢,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见到的都是一个蕊片连二到四个上下管,而这个怎么是分别单独连接上管和下管?还是我跑线错误了???

网友:
四项供电 。每一项控制  一个上管和一个下管,   从图中看  应该没有驱动IC  只有一个主控芯片  看的有点眼熟,ICS 6566   6312

网友:
不会跑线的路过!

网友:
我也是老是跑跑就不知道怎么跑下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图片呢,叫我们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