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 安信电器商行 DDR2 双面1G用测试软件死机

楼主(2010-11-11):
DDR2 双面1G用测试软件死机  请问怎么个维修思路?

网友:
不好意思,好久不来上网了,我最近忙杀显示卡。才看见你的问题

网友:
我才发的消息,你就回复我了。维修思路?

网友:
软件要多多换其他的用用,不要一直就用PRO3,
步骤:换软件没有效果,刷BIOS,再没有效果,看看有没有掉什么小贴片IC这些。外观有没有摔到起。
改成单面判断-查看CLK几个相关幸好,发现不OK修之,
如上面还不好,PCB故障估计你不会修理,就到此为止,你功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贫。当配件吧。
还有搞不定就找人搞吧,现在修理一个也才10-20的,找人搞哦。

网友:
多谢指教,我自己先安你的修修先

网友:
用一个内存兼容好的主板,和一个兼容好的内存,带起来测,用RST ,应该OK

网友:
RST那位有可以给我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