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安装失败的经验总结及解决方案,绝对有用!绝对原创!

楼主(2010-11-11):
    此贴是本人搞了五年维修的XP系统的安装经验的总结,不是网上抄的,不是转载的,希望能得到版主的加精,谢谢!!!

            你的顶贴是我不断更新此贴的动力。

现在的新型品牌机。。。笔记本等都出现XP不能安装。。安装失败等等现象,本人曾经遇到过LENOVO品牌台式机不能安装系统,折腾了二小时左右才解决问题。现在就我所遇到的不能安装XP的情况进行分析和解决方案公布如下(硬件维修不行,但XP基本上都能安装成功):
1、某品牌机GHOST XP安装失败:用分区软件PQ进去一看。。原来有一个小分区,肯定是GHOST不起的。    因为GHOST安装是在第一个分区的,而第一个区分区只有几MB,文件大于空间容量。当然前面的这个   只是一个可能。
   GHOST安装失败分析:在旧机器上的GHOST失败就分几种了:(1)光驱读盘能力太差。(2)光盘本身   太花。(3) 硬盘有坏道。(4)内存有问题。(5)主板(这种情况比较少,一般都是前几种较多,   按出现机率排序)
   解决方法:1手动GHOST,2重新分区并安装(注意数据),(3)用WINPE中的XP界面的GHOST工具安装   。
2、本身硬盘加密引起不能安装系统。
    解决方法:用MHDD中的擦除命令ERASE进行擦除后分区安装。注:这个方法很毒,也要注意数据。
3、其它的原因引起的不能安装解决方法:
  (1)用WINPE安装,这个在GHOST安装失败后用这它。
  (2)把硬盘拆下来到其它机器上GHOST,克隆完成后不要安装,再把硬盘接回原机,认一次即可。
  (3)用优盘或者移动硬盘安装系统,这个方法可以避免很多的GHOST失败,或者没有光驱的情况下,      更适合无光驱的上网
          本 和小本本。
4、GHOST成功后,在安装XP过程中蓝屏:这个是因为安装硬件驱动错误引起的,在安装过程中有一个界面可以选择
      不安装声卡驱动即可解决。
5、GHOST成功后,不引导的处理方法:(1)用MHDD的ERASE命令擦除一次重新分区安装即可。(2)用DISKGEN的DOS版
      重写引导也可以的,这个方法速度快简单。
5、新型本本不能GHOST安装XP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法:安装过程中蓝屏,错误现象:蓝屏提示代码最后几个是:TECHNICAL INFORMATION
                                                              STOP:0X0000007B
    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新型笔记本加入了一个高级的硬盘模式在内引起的。其解决方法很简单
   在BIOS中找到ONCHIP SATA TYPEP——》NATIVE IDE ——》把AHCI改成IDE即可解决问题。当然要找   到这个选项。。不同的BIOS地方可能不一样。反正自己慢慢找吧。。找到SATA字样的选项进去看。最   后的先项肯定是一样的。(说明。。如果说你要让不懂的人再安装此系统的话你可以在GHOST完成后   ,立即进BIOS再改回来就行了,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用自己的本本试验出来的,不行的话改回来就可以    了。失败了别骂我(^**^).)
  6、    补充一下。对于刚刚出现的一个才发现的问题:无论是XP  WIN7都不能GHOST安装,WIN7可以用安装盘安装,但XP不可以后来打电话到售后,售后说是因为没有加载一个SATA驱动引起的。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本本装不起了可以打售后电话。。会有收获的。。

      你对此贴的肯定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觉有用的帮我顶起。。。。。烟酒起。。。改天请泡液总会!!

    最后更新日期:2010.12.13

网友(点评):
现在市面上新出的本本根本装不了XP,无论你怎么格怎么装。

网友:
上面的步骤写的不是很详细,只是讲了大概的方法。。不清楚的地方请跟贴。。。我会仔细回答的。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请提出来。。

     在以后发现新问题我会不断更新此贴。希望大家长期关注,谢谢~!

    最后更新日期:2010.12.13

网友:
挺实用的,我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干了几个月,这些情况都遇到过。

网友:
是可以装XP,但没有显卡驱动啊!!

网友(点评):
同意观点的哦

网友:
蛮好的经验,谢谢楼主大大分享

网友:
  不错    呵呵

郑鹏(大鹏)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是给客户装系统最基本的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显卡驱动。建议自己多备几个驱动在优盘内,如果没有的话就驱动精灵吧。。方便。实用。。

网友:
我碰到有隐藏分区的先用WINPM 把隐藏分区格式化,然后把他拖进整个第一分区。

网友(点评):
直接手动ghost不就行 你那样 太麻烦

网友:
如果有隐藏分区。。或者一键还原的。。。可以用GHOST还原。。。(内装有备份系统)

网友: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网友:
主要是拿出来分享。。。老技术员肯定是知道的。。但就是为了拿出来分享。。。

网友:
有收获的帮顶一下。。谢谢

网友:
学习了 呵呵呵呵呵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你的收获和鼓励是对我此贴的肯定。。

网友:
前两天就装了一台东芝L600-2B的新本本。把win7 改成XP,半天也没装起来,GHOST就蓝屏。就是楼主最后提到的经验。当时我搞了半天,查了资料才知道。

网友:
很高兴又帮助了一个朋友

网友:
挺实用的。很多都都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从不用Ghost方法安装系统,只会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GHOST快啊。。而且也有一些常用的程序。不然客户要叫一个个的都装上。。你不累、

网友:
品牌机都有隐藏分区,直接把该分区格式化,重新加到就近的分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用PQ进去就看到了。。

网友:
嗯,谢谢分享,现在是有好多新机子不支持XP系统了,前面遇到麻烦的刻了二、三十个都不行,这下方便多了。

网友:
用我发布的这些方法。很多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很高兴能帮到你。

网友:
我朋友的一个联想的笔记本,装不了系统,按这个行吗?

网友:
试一下吧。。。。

网友:
装完就蓝屏的用带sata驱动的光盘行不行呀

网友:
写的可以,我也基本都遇到过的,比较实用!

网友:
搞了五年 你就搞出这么点东西来啊 你太吝啬了你

网友:
真的很不错,感谢楼主

网友C:
恩。!!另外提醒一下安装的时候,如果蓝屏,或者装不进去,可以在选驱动的时候把,声卡,显卡,驱动不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另外提醒一下安装的时候,如果蓝屏,或者装不进去,可以在选驱动的时候把,声卡,显卡,驱动不选。 ...

这也是个经验!~

楼主的经验还行,我也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楼上说的有理。。我忘了写。。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这个是最常用最多的问题。。我写出来了。。其它的不敢献出来。。怕大家笑。。唉。。

网友:
我也补充一下,如果少装了驱动,可以在U盘里放几个万能驱动包,(网上有下),试试能不能装上,这比上网下驱动要省很多事了,这招不行,就只有进官网下,或用驱动精灵了。另外
驱动魔法师去驱动相当的不错,大家不妨试试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借鉴一下,自己也碰到过

网友:
都碰到过 对新手实用 感谢分享 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