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

楼主(2010-11-11):
急求华硕W7S的机子屏没显示,外插显示器就正常。显卡做过,都不可以。请问高手
华硕

网友:
先检查屏是不是好的。屏线是不是好的。如果没问题。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更换一颗显卡芯片吧

网友:
先更换显卡芯片,再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