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CI945GC 到2d重启,反复这样?

楼主(2010-11-11):
yeston CI945GC 到33重启,反复这样,,跑码为C1  c3 25  26 2d 33 重启,到了2b的时候可以听到嘟一声是正常有显示的那个声音,屏闪一下这样,然后马上就重启啊,反复这样~~~~~外加显卡也是这样,,板上的所有供电都正常,内存1.8V  北桥1.2V  1.5V,我有一块一样的好板,BIOS对掉,IO对掉,结果故障还是一样,北桥加焊过,也还是一样~~~请问是接下来是什么问题呢??说明BIOS的好的,IO也是好的~~~~

网友:
用风枪 吹一下南桥晶振 开一下还会不会  要不直接加焊南桥看看  温度不要太高 助焊剂也不要灌太多

网友:
楼主 咱有一个和你那一样的板子  修好了 说下啊 。。。求助啊 。。

网友:
CPU供电掉电了吧?查下电源管理旁边的小电阻

网友:
测量内存 显卡的供电有无偏低
着重测量PS2 USB供电有无短路

网友:
先测开关针电压有没低,北桥显卡的工作条件有没满足。

网友:
内存电路或者桥有问题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