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S533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11):
  接到客户一块华硕P5S533的主板····开机跑C1, 报警·
修这板子 跑了很多弯路····刚开始一直围绕内存槽上面查···可是查了数据线阻值全部正常·
  供电时钟那些全部正常···就是过不了cpu  本来想做NB了··刚好又自己有一个CD 3.06的cpu  《这个板子上配的也是CD 3.06的u》 就报侥幸的心情试下··
  换上U  开机跑c1  26  73  85  显示正常了··
  而且重复了很多次··都是OK的··换上原来的CPU就过不了内存··
        确定是CPU有问题···但是我很迷茫··就是INTEI的主板是NB管理内存的啊··怎么过不了内存会是CPU问题···
                 只是发出这个故障··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其实维修的时候还是先把除主板以外的其他东西先换掉试一下,有时候会省很多时间

网友:
LZ你前面写的不过CPU,后面怎么又说不过内存呢,是笔误?

网友:
AMD的板子出现过这种问题.INTEL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早就要换个U试下 这是修前必要的

网友:
inter的 还是第一次听说了 。AMD的内存控制器在cpu里面 ,inter的是nb管理的 怎么会联系上u了  郁闷

网友:
INERL怎么能有这情况那 真得是想不明白 内存不是NB给的

网友:
   头一次听说  学习了

网友:
哪位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2011-01-12):
很多时候cpu坏了 装上cpu cpu会有吱吱叫声! 我遇到过am2的!

网友:
    这也叫修好了呀,
像主板不支持大一点的CPU时也会有不过内存的,这时只耍换个小一点的U就OK了

网友(2011-07-19):
cpu里的缓存也是内存

网友(2011-12-25):
Intel的U 虽然比AMD 的稳定 但不一定就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