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怪病,SONY.pcg-5j1T诡异毛病

楼主(2010-11-11):
早上接到一台索尼PCG-5J1T的
笔记本
,一切都正常,开机完好,但是开机半天之后会自动掉电,有时候开机看个电影几分钟就掉,风扇是好的,本人是小白,无从下手,请各位兄弟帮忙给个思路,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供电不稳定呀,看下5V转化管吧,

网友:
cpu上点硅胶,很多机子都是cpu太热。都能开机半天,估计供电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风扇是不是灰尘堵了 在打点硅胶 这种应该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
如果解决了楼主告知一下。

网友:
cr系列通病了 不过还没见到真正修好的

网友:
把散热处理好吧,有没有堵灰尘啊

网友:
清U风扇灰 打点硅脂 一般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