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主板声卡硬件好的,插上没声音(已解决)

楼主(2010-11-11):
如题,一8客户45板子,系统中可以中可以查看到声卡硬件 和软件
也有调音。。
就是插上耳麦或者音箱。没声音。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侠们 帮帮忙、、

谢谢大侠们的支持、 是跳线问题、
联想的主板 跳线和普通845主板不一样。
后置声音 需要跳线才可以使用。。

找了个跳线帽插上就行了。在后置声卡旁边就7根针的地方。就是了。(红色点代表声卡跳线的7根针.绿色代表跳线帽位置)

网友:
声卡心片问题,换了!看看前置声卡跳线! 或者声卡驱动问题!

网友:
大多都是声卡IC的问题。有一次我换了三个才好

网友:
看看你的跳线正确不

网友:
没前置。。就一个板子 测试的、不知道哪里有跳线。

网友:
RE: 845主板声卡硬件好的,插上没声音(已解决)

谢谢大侠们的支持、 是跳线问题、
联想的主板 跳线和普通845主板不一样。
后置声音 需要跳线才可以使用。。

网友:
哦。原来是跳线问题呀。谢谢了。下次我有这种情况也先跳一下线了。

网友:
好多主板都这样,要有跳线才工作,如果没有跳线有的主板都不工作!

网友:
跳线或者驱动没装好

网友:
以前的板子要跳线
   现在的都不用跳了

网友:
这个和联想不联想没关系,有前置音频的板,不接前置的话,跳线多要插上,不然后置是没有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