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掉一键还原精灵的密码?

楼主(2010-11-11):
请高手指教:如何清除掉一键还原精灵的密码?我今天接手一台戴尔
笔记本
,系统错误太多,想一键还原,但要求输入密码,不知如何清除,请高手指点,谢谢!!!
一键还原精灵

网友:
重装个系统不就好了么 何必那么麻烦啊

网友:
硬件还原卡?软件还原精灵的话问设置密码的人或客户...........

网友:
硬件的好搞...如果是gho文件设置了密码...有些难搞。

网友:
是软件密码!不好破解啊!!!

网友:
直接GHOST系统

网友:
破解不了,之前我试过,网上的办法都不行,用另外一个备份软件。

网友:
好像 挺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