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IBM R52用电池开机的时序呀

楼主(2010-11-11):
修一台IBM R52 0190报错,这个是进水断线,修好后就电池不开机,用外接电源开机,用电池不开机时,接一下外接电源,再拔下来,就可以开一次机,关了就开不了了,然后再接一下外接电源就又可以了。如果用外接电源开机后,拔下电源用电池也可以保持开机。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用电池不开机,这个用电池没有3V,和5V。不知道应该怎么测?哪位能给提供一下用电池开机的时序图,或者是用电池开机都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网友:
集显的么?自己找个电路图看啊·····一般跟适配器公共点以后的时序是一样的·

网友:
独立显卡X300,用电源这个是有3V和5V的,用电池正常应该是就没有3V和5V,所以我感觉时序就大不一样了。用电源PMH6有VCC3SW和VCC3M供电,H8有一个VCC3M供电,而在单独用电池时PMH6只有一个VCC3SW供电,H8没有供电,所以我感觉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
不知道的就别瞎说,我是实测用电池没有3V和5V!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回贴呀?用电池时的时序谁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