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高压包中两个聚焦钮分別是调什么?

楼主(2010-11-11):
CRT显示器高压包中两个聚焦钮分別是调什么?

图纸中标注: D- Focus  与 S-Focus  .

网友(点评):
聚焦钮分別是调什么?确实是个问号。书要读死了,哪有是书呆了。。。。。。严重关注。

网友(点评):
这么多高手说了,你要听....严重关注....

网友:
高压包两个旋钮最顶上的是聚焦极,最下面的是加速极;如果图像模糊的话调整上面的旋钮图像会变得清晰;如果图像暗淡的话,调整下面的旋钮会变得亮些!

网友:
一般维修不动,只有在图像模糊情况下才可以调整;大概的意思一个粗调,一个细调,也可以两个配合使用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您指的彩电上的高压包

网友:
水平聚焦、垂直聚焦

网友:
自己实践一下,自己扭一扭就知道了.幅度不要太大,小心伤害管子.我的索尼e230页有这个东西,我自己扭过,一个是调节聚焦的,一个是调亮暗的(说的比较土,关键我也不知道名词!)呵呵

网友:
现在纯平修的很少了

网友:
一个是调上下的聚集一个是调左右的聚焦,要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