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刷机

楼主(2010-11-11):
我都是用卡刷的,安全方便。很实用。对没有刷过机的很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卡刷的 好处是不怕刷成砖头。只要找好ROM就可 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机新方法安全实用(卡刷),献给因为担心不敢刷机的朋友!!!为感谢那些默默辛苦努力做ROM刷机包的网友们的回报,特此发布SD卡上刷ROM的正确方发:
在此感谢原作者石头  万分感谢!!!
何谓卡刷?所谓卡刷就是在SD卡上刷ROM,不需要刷机软件。

此方法比较安全,不会因为断电造成刷机失败(其实单纯刷OS和EXTROM断电也没事,大不了重新刷一次),缺点是较USB刷法速度稍慢,大约能慢1-3分钟左右(所要花费的时间取决于每个牌子的SD卡速度性能。)要体验SD卡刷机的话请刷机前请仔细阅读SD卡刷的相关刷机说明。
SD卡详细刷机说明:
1、把下载好的ROM刷机包文件(ROM刷机包文件大小67.8M左右)将压缩包内ROM文件拷贝到你的SD卡根目录下,改名为GENEIMG.NBH(也可以在电脑上先改好文件名,在拷贝到SD卡根目录下)
2、关机(或取出电池之后,在重新安装到手机上)。
3、同时按住相机键和电源键。
4、出现Checking SD Contents画面,稍等片刻接着出现画面Update SD Image? 和 press power key ,手机屏幕左下角出现10秒倒计时变成0之前,请按一下电源键(也就是左上角侧边的那个红色电源键)。
5、接下来耐心等待吧,屏幕底部出现 Reading form SD,这是在读取SD卡下的ROM文件中(可能需要5分至10分钟)请耐心等待(正在读取SD卡时请不要碰手机任何按键)。
6、屏幕下出现Reading sceond OS form SD,  这是在刷机中请等待。
7、等待屏幕下出现 Success .Press any key.刷机成功,按任意键后出现三色屏幕。
8、无视三色屏幕(不需理它)最后一步:捅PP软重起。或关机(或取出电池之后,在重新安装到手机上,在按电源键3-5秒硬重起开机)。
(注意事项   如果刷机的时候不小心或者因为其的原因比如卡掉了没有照以上所说的重新来过一次一般来说是卡刷的安全性更好一些)
   希望大家能把卡刷的心得写出来以便机友们交流经验!!
   现在没有用D600了,不然我会把刷机视频上传给大家参考的。
  如果还有什么担心的可以到52多普达论坛上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下,无论你是机刷还是卡刷。一定要解锁之后才能刷机的哈。
这步很关键,不要忘记了哟

网友:
是用USB连接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