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03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0-11-11):
修一7寸小上网本,高压条上有一元件坏,6脚贴片,上标D003,哪位老师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元件吗。

网友:
D003,查了老些资料也没有这个代号,真是奇怪了。

网友:
楼主请上一张该元件的照片.

网友:
没有照片怎么看呀?这个是缩写的!

网友:
一般看到D字样的话都是二极管的,但楼主说是六脚的就不太清楚了,得看到才好说

网友:
是复合型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