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1-11):
1 按住停止/重置键不放 再按电源开机 不放开电源键然后松开停止/重置,在按两下停止/重置 两个键一起松开,等待一会,等屏幕显示0,进入维修模式
2 进入软件后,选择你的打印机USB端口(也可以把别的不用的打印机关掉)点刷新,点EEPROM清除就可以了
佳能

网友:
有没有佳能318、308的清零软件呀

网友:
有没有佳能308和318的清零软件呀,我上几次都下不到,只好送到维修站清一次要20个大洋

网友:
只是方法没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