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22寸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11-11):
昨天接了部优派的显示器 , 之前是我改装过的 , 现在抱回来说看着电影会突然暗屏 ,   经过我拷机 发现电源板变压线圈会吱吱响 ,就断定是变压线圈问题,想换个变压线圈,但旧版上没我就换了个电源板   ,拷了半个小时又出现此故障,没招了  只有换高压板了 ,求深入点的思路!!

网友:
在原件奇缺的情况下 换高压板是最好最实在的办法了 哎  以前在石家庄没发觉 回老家就理解到了......

网友:
外接短管还会叫吗,

网友:
灯管轻微故障也会引起的

网友:
还是换板省事

网友:
主要还是看灯管,这种22的灯管老爱坏,通常都是有一根灯管线脱焊所致,如果灯管没问题就换块通用高压板

网友:
我刚修一台也是变压器响。换了400V主滤波电容就好了(断开高压板供电,5V加负载还响可以排除高压板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