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1-11):
初装系统,设置本地连接自动获取和手动获取均不能连上网络,必须将DNS设为119.6.6.6才能连接后,随便自动获取或手动设置IP都可以正常上网,何故?
DNS

网友:
拨号?还是静态?

网友:
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
使用路由器上网的话,需进入路由设置IP和DNS才可以。。。

网友:
新装的系统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问题出在路由器上,DNS服务器不能为你的电脑完成域名解析,但不影响同一台路由器连接的其他电脑上网。
一般情况下重启一下路由器往往能解决问题。

网友:
重新设置路由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