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笔记本屏是好是坏?

楼主(2010-11-11):
手里有台HP的 nx6330,开始是显卡有问题,叫维修商给修了之后,能显示了,但是硬盘接口坏了,接触不良,插上硬盘认不出来,后来又拿去修接口,结果没修好,现在开机屏幕也不显示了,切换外接显示器也切不了,不知道是主板坏了还是屏幕坏了,主板我也不会修,就想看看屏幕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可是现在开机不亮,不知道是主板没给高压条供电,还是高压条坏了。或者是灯管坏了,我手里也没什么测试工具,有什么简单办法能测试一下问题出在哪儿吗?或者有没有自己做一个测试工具的教程?我现在就指望屏幕还能有点用~

补充一下:发现主板上,咱们平时合上笔记本,压到的那个按钮,好像少了点东西,如图中的SW1,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我试着拿小铁丝短接这些端点,也没效果,或许是短接方法不对,不知道该谁跟谁短接?

网友:
我手里还有X200S的屏和华硕的一个15寸的屏,都是挤坏了,但灯管还亮,能接在这个本子的高压条上试试吗?

网友:
最好找个NX系列的机子,试一下屏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用替换法可以解决,看有没有高压可以用一个测试灯管接在输出级上,屏可以看看有没有正常的供电,最好找一块和他一样的屏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 有点儿难度~~

网友:
用通用板点点看

网友:
没有通用板~~~ 有可自制的教程没? 我这里有废旧台机主板、风枪 焊台 万用表 能利用上什么?

网友:
测量了下电压  大家给看看~~~

网友:
你的接口是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的接口? 屏幕的数据接口是宽扁平的那种~

网友:
你找台屏线借口一样的电脑把那张屏接上去看哈就知道了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这个屏只要数据线接口一样,就可以接在其他电脑上试?灯管能点亮?

网友:
如果原来只是显卡问题,哪屏一定是好的!如果不放心可经替换过来试试。
如果光将屏点亮,也不能说屏一定是好的。

网友:
hp的机子···有些很恶心的··要拔掉屏线才可以外接显示器·

网友(点评):
???难道外接的话都要拆机?搞笑吧你?

网友:
找借口一样的机子换上试一下。不过看你说的屏应该没问题。

网友:
外显都没有那应该是显卡问题了啊``

网友:
呵呵 你弄一个鼎科的免驱的驱动板点下屏看看 型号好像是2621

网友:
没有工具你怎么判断噢 都修成这般摸样老

网友:
这么的 你报下平号  在淘宝上买个 驱动板  就 可以当显示器了

网友:
首先你这主板是肯定有问题啦,屏幕只要维修人员没有刻意动 应该是好的,你可以找专测屏的套件试试 ,另外找专业人员看看你主板有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