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00怎么判断 高压确定坏了,

楼主(2010-11-11):
外接正常,一看屏幕是暗屏,指示灯都不亮,高压上面的针脚太多,怎么判断高压确定是坏的,主供电有,还有三个3V,这样能判断吗
暗屏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代换试过了

网友:
高压条上有没能十几伏的供电,和一个开启信号电压为3.3伏,再就是一个调节电压了,都有就外接一个灯管,看亮不

网友:
很可能是高压板不灵 我修到个东芝的就是进系统暗屏后来研究一天换了个高压板好了

网友:
接个好灯管看看

网友:
是排线的问题 ,问题是再碰到这样的问题要怎样处理,屏线跟高压的接口 针脚很多,不知道该怎样判断,

网友:
屏线的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弄到过这样的机器i,新加坡买的,后来换了个屏线好了,这机器屏和屏线都爱坏,尤其是水货!

网友:
记得上次也碰到过,是屏线,碰到只好先看看高压板有没有几路供电,再不就看屏线,希望高手给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