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超声波清洗器,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0-11-11):
大家都用哪种啊

网友:
想买多大的啊
是洗手机板的吗

网友:
不要浪费钱买这东西 没有用

网友:
我有一台, 使用效果没想像中的好.

洗两个有点堵了的喷墨打印头, 每洗一次之后上机试验, 不行就再洗, 直到最后两个头彻底打印不出, 本来是还可以打一打的.

网友:
有钱人 `````不过这东西没多大用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洗内存,用松香、焊油老是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少钱买的,是不是功率不够大?可能洗打印头的效果不是很好,洗别的呢?

网友:
那几十块钱就能搞定的
基地就有

网友:
功率大些的比较好用

网友:
这东西没多大用处

网友:
谢谢,准备买一个试试看

网友:
我也想买个随便用用,基地100块那种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话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啊,谁给解释下这个小白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鸟东西确实不怎么样,洗出来的效果真的不如想象中的好,我们公司就请购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超声波清洗器是利用超声波发生器所发出的交频讯号,通过换能器转换成了交频机械振荡而传播到介质——清洗液中,强力的超声波在清洗液中以疏密相间的形式向被洗物件辐射。产生“空化”现象,即在清洗液中“气泡”形式,产生破裂现象。当“空化”在达到被洗物体表面破裂的瞬间,产生远超过1000个大气压力的冲击力,致使物体的面、孔、隙中的污垢被分散、破裂及剥落,使物体达到净化清洁。

网友(点评):
很好的解释

网友:
买了一个,但清洗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谢谢,明白了,应该是很理想的清洗装置。

网友:
小的不贵,几十元钱,大的到现在我也没找到!!!

网友(2010-12-17):
用这个洗芯片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D:

60瓦用无水酒精洗内存,清洗效果并不好,可能用好一点的洗板水会好些,另外,淘宝有更大功率的,但价格比较贵了

网友:
主要用来清洗什么才好决定那种比较好用

网友:
不太好用啊v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它洗内存,加的是无水酒精,洗完后没有明显效果,颗粒脚之间的脏东西依然存在,之前以为它象说的那样会焕然一新,比较失望,可能跟溶剂有很大关系,另外,功率大的应该效果好一些,洗打印机喷墨头不清楚,没有洗过

网友:
搭配超声波清洗器清洗的洗剂很重要 有机溶剂建议隔水震荡比较安全
一般便宜的机种 平板的起波器经不起长时间实用  要让他休息会
要耐操 建议找起波器是圆柱型的 功率高点的机种

ps:洗打印头要用非导电的专用药水 不然有些打印头洗完一通电就烧了 啥都印不出

网友:
你没了就知道了,确实不是想象中的那样。

网友:
有多少人在用这个东东啊,我之前修DVD 光头用过。

网友:
双功率的,六十多块钱买的,很好用,一般用来清洗BGA,BGA拔下来拖焊后往里面一扔震动一会拿出来就干净了,重新植上球换上去直接跟客户说换了一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