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邪门!!!又一块搞不了ABIT 775的板

楼主(2010-11-11):
接到手时,有3。3VSB 不开机,换32。768。能触发了。跑码到7F。。。停住了。。。头晕死了。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IO更换过)
不开机

网友:
跑码7F应该可以点亮了 重点检查显卡到北桥间的线路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更换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换过2块显卡了。1。。。。。。。。

网友:
915还是945显卡槽供电有吗

网友:
用PCI显示卡能亮吗,7E一般是显示了 ,曾经修过几块华硕怎样的主板

网友:
PCI显卡跟PCIE显卡。。。。都不行,都是7F

网友:
升技板子好坏桥啊 做好心理准备吧

网友:
PCI问题,不然就是桥了

网友:
现在PCI显卡能点亮了。。。。。。
桥应该没问题
PCIE显卡还是不亮,12V跟3.3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