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

楼主(2010-11-11):
代码到E0 就不动了、    G31T-M5      bios刷过、  桥焊过、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了吗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
主板的各部分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这些最基本的工作条件要先确认后再看

网友:
内存时钟总线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回答问题不用这样的重复刷下载分吧,

网友:
你至少也要把内存的各种数据发出来吧,不能让大伙在这猜。供电、时钟、数据总线。
正常吗,还有内存代换了三条以上了吗?还有插槽?

网友:
内存没问题。

网友:
E0是已经认内存了.先排除内存是否好的.主板是否支持祢所上的内存频率.排除这些后在测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内存VTT.基准电压,SPD.条件正常压北桥.U座,.南桥.刷BIOS.换IO

网友:
楼主G31的主板上的是什么样的U哦,好多都要上酷睿核心的U才会跑马的。

网友:
感觉问题还在  内存上    供电  时钟  数据地址线       桥

网友:
内存工作是正常的 就是第一次跑马是正常的 知道跑完 正常关机要重启 显00  拔掉电源再来启动主板都是正常的 内存要过

网友:
BIOS我都试过了 郁闷 我在怀疑是开关线路的问题 IO都换过 内存就不用说了 cpu也是换过的 我感觉的那个小件变质了 明天再去研究一下!!!

网友:
换个IO  试试

网友:
“内存工作是正常的 就是第一次跑马是正常的 知道跑完 正常关机重启 显00  拔掉电源再来启动主板都是正常的 内存要过 ”   老兄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两次。 分享一下我的过程吧 ,第一块是量电池 只有2.4伏到2.6伏左右 换电池好了。现在的新板CMOS电池电压很重要,电池电压偏低时还可能导致主板不跑码  第二块是换掉32.768晶振好咯 。我修的这两块板给我的感觉就是CMOS的问题。 如果这些没问题的话,还是要奉劝一句,照楼上“kun616 ”说的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