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K8T890T 主板维修经历

楼主(2010-11-11):
  此主板全板供电不对,CPU 。 内存。南北桥供电大都没有
查有南桥旁边内存槽下面有一八角IC   W83321  ,以前修过类似此八角供电不正常引起桥上没有供电
所以换了一个试试。结果除了CPU没有供电之外别处供电都正常,CPU供电换了两个还是没有1.5V电压
郁闷啊,又仔细查了下 发现北桥与CPU座之间有场管D1703供电不对,只有一脚有5V电压,换了还不行
准备放弃不修的时候无意中看见塑料座下面有个IT8282M  BYT,以前修过ECSK8M800主板也是换这个IC解决
于是没有测量直接代换,上负载,1.56V出来了  换上CPU一路走亮OK。。

网友:
8282M 是上电时序的重要元件   它坏了上电是不能完成的
W83 321G 坏  不能产生供电   8282M  是不会让后面的电压产生   所以全板没供电

网友:
这是经验呀,难得经验丰富呀!

网友:
我还没有修过这样的主板呢,学习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1

学闻 -4 大哥,不用发三次。减两次积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1

学闻 -2 哦,看错是四次

网友(2011-01-02):
W83321坏 就没有内存供电 ,其中内存供电同时供给桥的 所以桥就没有供电!其中IT8282M是提供给CPU供电芯片启动信号的  ,所以他坏的话自然没有CPU供电了!

网友:
  8282M  比教容易坏,而且被风枪吹过依次后,基本上就坏 了,大家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