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请教个问题 我用风枪吹南桥怎么一吹就下来了?

楼主(2010-11-11):
我是刚开始学做BGA
之前看了很多教程
今天开始动手实验
人家说风枪很难吹下来
怎么我一吹就下来了呢
是不是哪里不对
我是先上了点焊膏,然后预热了一下
然后吹的 风分钟就下来了
没有掉点之类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
教程

网友:
什么风枪?温度多少?

网友:
LZ陈述的不详细。

网友:
我用的8586
温度我开始用的100度预热
然后调到370度左右
最后调到420吹了一下
一拿就下来了

网友:
可怜的身体
的帖子
已经很详细了啊
心片会不会坏呢
没有鼓包
风枪会不会偏高,导至这么快就拿下来了
还是要用低温慢慢吹?
哎,问题一大堆

网友:
我现用的没用的板子试的
板子用的是IBM T30 的板子

网友:
不建议这样做的,容易吹爆桥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是搞维修的好料子,天资聪颖..练练手,你可以植下再上上去,就可以看出芯片有没有给你吹爆了

网友:
420 你的桥应该是挂掉了```

网友:
是呀,温度太高了

网友:
温度都420了,想不下来都难。

网友:
只要你加热均匀,时间不太长,应该没问题。

网友:
吹桥要慢慢吹,跟钓鱼一样.要有耐心.要上桥上面有硅晶的桥特容易爆/不过刚学是这样的,慢慢来,找多些料板练习也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的事例给我是个经验啊。

网友:
420温度好高哦
南桥芯片肯定坏了 哦

网友:
温度太高了,桥坏了。

网友:
学习下,懂得的千万别风凉话啊,楼主,可能你的南桥体质好也说不定....

网友:
楼主真是天才,人家很难办到的事儿你却很容易就搞定了。

网友:
温度高了自然就下来了咯。。。四百多度哎。。。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都在说风凉话啊
我吹的时间不长啊
我现在用的坏板练的,不知道成不成功,也不知道心片有没有被吹坏
先熟悉熟悉过程

网友:
现在就是植球出现了问题,不知道是钢网不好还是怎么回事,把钢网拿下来的时候总有几个锡球掉下来的 然后补上去再用风枪吹,比较难啊 很容易把锡球吹连在一起
哎。。。。

网友:
我 们这吹无铅最高有340左右
牛人啊

网友:
呵呵,虽说调到了400度,但是实际不一定能达到吧?

网友:
  300-350就够了

网友:
天才第一步,,,,,

网友:
现在天气冷了BGA的温度也要高点了

网友:
楼主,吹下后,你试过没有,到底坏没?

网友:
能吹下来,不坏,就行了

网友:
呵呵,现在拿坏练手的,过几天拿个P2的能点亮的板子练练,哈哈

网友:
哎,没师傅带就是这样,要走好多弯路

网友:
支持你楼主多加练习就能成功。

网友:
拆下来很简单,要想拆下来是好的可就难了,

网友:
O NO 桥肯定挂了

网友:
只要加热均匀且加热时间不长的话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为什么我吹桥就是下不来呢?难道要420度才能下来吗?

网友:
鼓励楼主勇于实践的做法,刚开始走弯路是不太好避免的,拿坏的试验直接做BGA,估计好多人都是这样做的,至于温度我认为高了很多的,慢慢摸索吧。

网友:
是啊, 你可能温度过高了,虽然容易下来,但芯片却有可能坏了.我用8205一般不超过320度,超过350度是吹一个坏一个.虽然容易下来。当然温度的高低与你风枪口和芯片的距离也有关,你拿高一点,可能温度高一点也不会坏。不过建议你尽量降低风枪的温度。

网友:
420,手指都可以下来了。。

网友:
确实是维修天才啊.

网友:
哈哈,人才,经济实惠,就是不知道成果几率有多大?

网友:
有铅的还可能 无铅的没这么容易 还容易坏

网友:
温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