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y225/rx-L 电流跑0.8 怎么办?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0-11-11):
昨天,顾客送来NEC  VY225/rx-L这个机子,老是蓝屏死机,顾客自己插拔内存条后就不开机了。我收到机子之后查看电流跑到0.8,检测卡不跑码。于是自己更换了新的内存,发现故障仍在!我用内存阻值卡测了一下,正常,将北桥电容测了一下,未发现短路,顾客挺着急的,希望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查工作条件,供电,好像是没有工作

网友:
像是北桥问题,干北桥吧。

网友:
杀南取北,再不行就干座子,

网友:
先看看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吗?
既然有打阻值卡,看看内存供电,基准是否有电压
不一定做北桥,看看后续电压是否也出来了,比如显卡供电之类的

网友:
检查下内存槽,,加焊之。

网友:
谢谢!顾客着急,给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