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P CQ40北桥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10-11-11):
HP CQ40的北桥上7个电容对地 是否正常
还有几个阻值只有12      AMD芯片 ATI独显的
现在的故障是开机不亮 键盘灯一闪一闪的 量各路电压均正常 也不掉电 那位给个思路啊 谢谢了
因为无法使用可调电源 所以看不到电流情况 按照论坛说得在供电个测试脚之间接10K的电阻也不行啊 只有用原配电源了

再请教用可调电源在供电和测试之间加10K电阻的办法 我试了 怎么不行啊 根本就不触发了 待机0.02 测试脚电压9V左右

网友:
昨天我也修好一台,换北桥都不行,最后买了个CPU才行。COMPAQ系列的不CPU不工作就会闪灯的

网友:
7个对地为0吗 如果7个都为0应该是不正常的 一般965的有三个对地是为0的

网友:
电流多大啊?

网友:
7个对地为0

网友:
对地为0 是正常,你可以去买个HP 的电源头 转接到适配器就好用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 现在怀疑是U的问题 正在找U中 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CQ40的机器还没修到,听说这机挺难搞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U管理芯片虚焊了 加焊后正常 客户取鸡走了 呵呵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2010-12-19):
非常谢谢  今天遇到一台是外接显示 屏不显  是打了屏线的对地阻值 有几个对地无穷大 加焊显卡OK  楼主 打字慢一点  客户取“鸡”会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