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改XP系统, 求解决!

楼主(2010-11-11):
今天朋友的一款CQ42-151TX笔记本,想改XP的,笔记本打开后放入XP安装盘,加载完驱动该进入磁盘分区界面时蓝屏。使用老毛桃的PE系统进入后发现找不到硬盘。使用最新下载的系统盘上的一键分4区,PQ,等软件均提示错误。原以为是磁盘模式不兼容,后开机按F10进入BIOS设置界面,就几个简单的选项,根本没有选择磁盘模式的选项。后来找了一张WIN7的安装盘,顺利找到硬盘并安装完毕。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留言说CQ42-151TX可以安装XP,找新版的XP SP3的安装盘安装,可是我找了好几个版本的要不就是在PE下识别不出硬盘,要不就是在安装时加载完驱动就蓝屏。郁闷死了。
有人说CQ系列需要刷BIOS,但还没有刷过。

网友(点评):
这系列本CMOS设置里没有SATA MODE选项,默认都是AHCI模式,想要支持就要在系统盘中加载相应磁盘控制器驱动!也就是通常大家说的SRS驱动! 我自己的解决方法是自己制作的GHOST系统,加载了最新的SRS驱动,这类本都是横扫!

网友(点评):
CQ系列的本本安装XP的确需要刷BIOS!但是不是为了解决0X00007B蓝屏的问题(SRS缺失造成GHOST结束后重启蓝屏!代码就是7B,大家注意!!!),而是为了解决每次开机不发现声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万能GHOST安装盘制作有点难,我自己制作集成AHCI驱动的安装版系统光盘,再加驱动软盘作为补充,也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这种机BIOS里没有硬盘模式可选,不支持HDD模式吧。应该是 要升级BIOS才行,或找
高手改BIOS才行

网友:
支持HDD模式的,要升级BIOS,但是没有好的BIOS不能乱升吧!升坏了,连开机都开不了了,虽说还在保!

网友:
升级bios吧!到官网下载一个bios升级一下吧!

网友:
没有AHCI驱动引起的,现在很多GHOST盘带的PE都支持AHCI了并自带了分区软件,可以认到硬盘。 就装个GHOST的XP。

网友:
进BIOS  把SATA  那顶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人家不是说了嘛,找不到这一项

网友:
把硬盘拆到台上上GHOST

网友:
用GHOST能装了,找新点的盘

网友:
刷个BIOS能解决``

网友:
要改BIOS不过应该是BIOS的版本应该是往下降!

网友:
放在台式机上直接GHOST

网友:
台式上放个gho镜像文件进去,最好是sp3的。关机,放回笔记本重起。
或者刷bios,然后进bios改硬盘工作模式就可以装了。

网友:
一个系统问题,搞的有这么复杂,刷BIOS 有风险, 最好的解决办法,用安装版本的光盘(建议使用上海政府版),外挂一个原装的IBM 软驱,软驱磁盘拷贝 SATA 驱动,sata驱动 到 intel  或 AMD 官网下载,(sata驱动下载的方式取决于 芯片组)

网友(点评):
现在上哪去弄软驱啊!软驱这玩意基本上是收藏品了吧?!

网友(点评):
软驱可以买得到。25元一个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实话,这个事比较快捷的方法外挂上软驱后,进PE按F6找到芯片组加载进入就可以分区做系统了,我做过很多次了。你要没有光驱听说吧U盘改成HDD启动格式放入驱动也可以加载,这个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人搞的麻烦,你说的我还感觉麻烦呢,你真的假的,哎,你是不是把自己抬高把别人降低你这样有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觉得很麻烦吗?用安装光盘分区,一步一步的,没有什么麻烦的,刷BIOS ,有风险。拆硬盘,在装,就更麻烦了。这个省事了。 自己想想原理吧,以前装服务器系统都是这样装的。

网友:
现在的ghost xp都不带新的SATA接口驱动,找一个ghost win7(或用带win2003pe)用里面的win2003pe启动,用里面的diskgenius分区,将ghostxp.iso拷贝到U盘,用镜像光驱装载,在用win2003pe里的手动ghost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进PE认不到硬盘,我的硬盘是AHCI模式,随便放一个XP SP3安装盘进PE,都能认到硬盘,怎么回事?

网友:
打HP 800 电话,工程也会把 SATA驱动发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一种方法我试过了,不行,G完装上不行,到XP那一部就死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想想原理的问题!如果装安装版的就比较麻烦,可能没太装过才这么想的吧,首先要谢谢你

网友:
用带SATA驱动的安装版装,实在不行就刷BIOS。拆硬盘去其他机器GHOST,装回去应该还是会蓝屏的。这机器装了XP,声卡也是个麻烦事,还是得刷BIOS。如果是客户的机器就忽悠装WIN7吧,着机器配置也查不到那里去

网友:
刷BIOS有风险,下手需谨慎。观望期待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挂到台机上恢复好镜像后再装回机上安装完系统有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机器不需要改啊,我弟弟的CQ42前些天才做的XP啊,就是驱动要打电话找HP,他会发到你邮箱的,!

网友:
还是改下硬盘模式吧

网友:
不刷BIOS就是让你装上系统了,后面麻烦事还多着了。

网友:
hotrain88
的帖子
软驱是很难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连接也是个问题
可以这样,将现在的最新的硬盘驱动加载到上海政府版的安装盘里,如何加载,百度一下,网上有介绍,用新做好的安装盘基本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hotrain88
USB 软驱是个好东西,现在买一个全新蓝快保修的也要 450元吧(渠道行货价格),安装刀片,机架式服务器系统(非微软系统),没有软驱是行不通的!!!外挂软驱加载 sata驱动 ,安装光盘在扫描硬件的时候有提示的...

网友:
刷BIOS有风险,从官网下比较安全,就算刷出问题这里还有很多高手 。。。
不刷BIOS安装XP会遇到音效卡问题
用SRS_F6方案就能解决 AHCI ,没必有买 USB 软驱

网友:
栋栋学维修
的帖子
关于系统 的问题比起硬件好弄多了 ,蓝屏那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找不到硬盘那是没有驱动问题,蓝屏问题在bios里面找硬盘模式啊,找不到硬盘那个问题你找最新点的盘最新的pe
,或者直接进去ghost一般能找到硬盘的 ,直接还原了系统就ok ,即使pe找不到硬盘进去ghost也能看到 ,

网友:
易修维捷
的帖子
你是怎么做的,直接G的吗!不会吧,我做了好几次都做不过去,请教一下!

网友:
找个带AHCI驱动的盘就行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不能安装克隆版本的XP吧

网友:
下载个带SATA驱动的XP系统,百度上有啊,装上百分百不蓝屏啊】

网友:
不刷BIOS不行我之前也遇上过

网友:
在电源管理项里 有项W 开头的 关闭即可

网友:
这个好像要先用安装版的,在提示按F6的时候一直按到报警,然后装完这次,再装

网友:
无需刷BIOS,只要下一个支持AHCI驱动的XP安装即可。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 放到别的机器上GHOST 然后放回去解压 看看能不能好使

网友:
cq42的BIOS里不能改硬盘的模式(AHCI)可以用3。0的PE进系统后能发现硬盘,装系统时用带有AHCI驱动的系统才能装,否则会蓝屏

网友:
装过好多台了,先装W7的,在里面升级下BIOS就可以装XP的了,不过分区好像有些机器升级了BIOS还是不行的

网友:
拆硬盘安装,一次搞定!我装过这个本本!

网友:
20楼所言极是,这才是实践出真知,我就是那样解决的

网友:
这个机器只有刷BIOS才能完全解决装XP的问题

网友:
用HP的OEM 集成ICH9驱动的安装盘直接就可以装的 装好了需要打个声卡的总线补丁 要不然会没有声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AHCI的驱动是PE里自带的吗?还是你下载好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知道怎么装了

网友:
先进入BIOS设置,修改硬盘模式,一般选SATE,因为ACHI驱动没装是用不了的。然后装XP,进入系统后下载BIOS,双击下载下的Bios,刷完再装声卡,显卡驱动。其实很简单,只是方法不是常规的。

网友:
用这个吧,记住千万要在电源的情况下哦!先装WIN7后再刷

网友:
用万能安装版试试  我一台ThinkPad X100e就是这样装的   最新的XP3也装不进  换了好多SP3的 都不行  后来用万能安装版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状况和我那台ThinkPad差不多  要不就用万能安装版试试吧

网友:
网上有一个HP专用XP系统下载后直接装上就可以用了,不用刷BIOS。CQ42的机子我装好几台了

网友:
最好是刷下BIOS再装XP要不然装上去了也不稳定。建议装WIN7……

网友:
我上回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pe系统可以识别,有的pe不能识别硬盘,楼主可以多试几种版本的pe。我上回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器,是索尼的,BIOS里面没有硬盘模式的更改。打电话给客服,技术员的解释跟13#的解释是一样的。

网友:
还是系统,

网友:
再一次告诉大家CQ42的机子不用改BIOS用HP-OEM的XP系统可以装上这个系统自带AHCI驱动,也不用打什么声卡补丁,我装过好几台这种机子,不过要用WIN7的PE系统才能发现硬盘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上网下载此机的ahci驱动自己用软件集成进ghost系统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载最新的PE进去可以认到硬盘  ,CQ42可以装XP  ,但不能调节亮度 。刷BIOS可以解决

有问题到这里回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89391-1-1.html

网友:
应该是降BIOS版本才对吧?

网友:
现在HP好多的机器装XP根本就不行,认不到硬盘,分区错误,这是盘不行,HP内部用的XP盘一装就OK...

网友:
这宽机器我朋友买了2 台了我都是直接U盘GHOST上去了,没发现问题, 就是不好调亮度

网友:
不能调亮度就是废品,建议玩win7.

网友:
这么麻烦,不如就用原来的系统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不需要刷BIOS hpCQ系列的机子用光盘装系统都会蓝屏并且BIos里面设置不了 所以HP CQ系列的大部分机子不支持用光盘装系统 楼主最好用U盘或者网络装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 进BIOS看看

网友:
我来告诉你,在光盘之家下载一个笔记本通用安装10.10系统,进PE能认到硬盘,分区后直接GHOST重启,万事OK,进桌面你会发现驱动全部OK,这就是这样轻松搞定CQ32,CQ42本本XP系统的。

网友:
我也卖了一台和你一样的笔记本,也装不了XP,后来装WIN7,还好客户没要求

网友:
这样的机器就算装完XP 好像声音驱动也不对的吧

网友:
这问题很好解决,没有装不了的系统。用深度9。2可以解决

网友:
安装纯净版,一步一步做。

网友:
在BIOS里有一个显像调成ide模式。

网友:
cq系列的能ghost上 但是声卡都很难弄的

网友:
装XP 必须刷BOS的,最好要个风险费用啊,有风险的

网友:
scq330
的帖子
高人!你做过吗!你给我传一个你下载好的AHCI驱动吧,谢谢你!

网友:
前天刚装个CQ45 ,我直接在 WIN7 下面 恢复的,重启 就装上了,不过声卡驱动整了半天又是打补丁什么的 ,但最后还是用万能驱动包 直接就装上声卡驱动了

网友:
这个机型改XP不用刷BIOS的,你安装须要有集成最新的SATA驱动的系统盘。
ftp://ftp.hp.com/pub/softpaq/sp47501-48000/sp47923.exe
这个是HP官方提供的SATA驱动。

网友:
jsgh
的帖子
这本本自带的是DOS系统

网友:
一扇门
的帖子
请看:楼主说:“后来找了一张WIN7的安装盘,顺利找到硬盘并安装完毕。”

网友:
有的PE看不到硬盘分区的,可以换个版本的PE试试,还有就是可能硬盘的模式不对可能引起装XP会蓝屏。一般装XP都应该把硬盘模式改成IDE的。还然就是装好了,也会蓝屏的。

网友:
刷BIOS能行 CQ就不好装XP

网友:
硬盘拿出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