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20A黑屏求助

楼主(2010-11-11):
旭日420A外接正常,黑屏,U2为6脚DC/DC转换IC。 3.3入正常,控制无电压,无3.3V LCDVDD电压,高压条亮度电压偏低只有1.7V。取下U2短接输入输出还是不亮屏。请求基地技术组或各路高手大师帮助。感谢!在线等。。。

网友:
接一个3.3V的电压上去就行,如果不亮换高压条了。这玩意也不贵

网友:
怎么没人在啊?

网友:
楼主  会暗屏吗

网友:
查下开启ON信号3.3V吧。。。。。。。。。。。

网友:
开启ON信号无。连3.3V仍黑屏。改高压条白屏无显示。怀疑显卡是否部分功能损坏。不知加焊能否解决?有无软件可以测试GPU好坏啊?

网友:
高压条亮度控制电压只有1.7V也不对呀!

网友:
如果你的控制线对地短路了连个3.3V也没用啊,你要先查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楼主是独立还是集成的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输出控制信号……别急着动手,不然容易搞出人为故障

网友:
独立ATI 1300显卡,确认显卡无控制输出。基地的大师都放假了?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是屏暗还是内屏无显示,无显示可能是显卡问题,屏暗可能是高压问题,

网友:
内屏无显,高压有供电19V,高压没开启。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条白屏。

网友:
显卡挂了吧

网友:
外接正常喔。有显卡芯片虚焊的可能吗?

网友:
外接有显示喔!有可能是GPU虚焊吗?无边师傅?

网友:
CRT和LCD 不冲突.   ATI的比NV的好点点,
注意显卡各个小电压,比如经过小电感分压电阻等. 网络太太卡了,下不到图.
时钟或单边时钟也会引起. 当然 你得排除屏供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