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更换的显卡 刚收到就破了个一个角 请问怎么办 我很纠结!!!

楼主(2010-11-11):
DELL XPS M1210 Go7400  花屏
主板到淘宝上维修
卖家:换2010年升级低温改良版带温控白胶版
GF-GO7400T-N-A3显卡330元(10年20周产的)
昨天刚收到维修好的主板
1.发现 显卡 核心 少了一个角!
(卖家说:这东西买来的时候就这样)
上图:

2.淘宝上说用的白胶版的如图:

可是我的是黄褐色,难道是假的?
(卖家说:这东西经过高温就这样)
请问焊接完了会变成深黄褐色吗?我是否需要退货?
上图:

我昨天刚装起来,没什么问题,没跑[]游戏,也没跑测试。
显卡少了一个角,就伤到里面了。早晚要出事的。
还有这个白胶的颜色是正常的吗?不干这行真不知道啊。

我还打算把这[]笔记本用个5年,不想再花钱修了。
我很纠结现在,我应该要求卖家 重新给换个核心 ?
还是就这样用啊。[]电脑坏了我已经好几天睡不好了。

联系卖家 态度很强硬  我出运费都不给换新的。
竟然让我再退回去 给换换上坏的 全额退款。
真不懂为什么要弄的这么样。
大家说该怎么办?就这么用?保修5个月。
还是退了 请论坛里某位给维修?新人谢谢了先!

网友:
缺个角看运气了。不过还是建议收到货有问题就直接联系卖家退货。。。不要擅自处理。。要不自己很被动。。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打白胶的经过高温加热变色的呢,至于给你上这个显卡是不是新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楼主:
缺那一点点是绝对没事的,只要保证不再扩大就行。
至于真假,你可以用一些软件验证就行。
至于品质,这GPU应该是重做过的,所以建议楼主尽量多跑一下3D和游戏,看会出现什么问题不。
楼主心态应该放开些,必竟是重做的,能稳定运行就不错了,至于能用多久,这电子产品谁都说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焊接过 这样的 GPU 吗?
也就是 说  那个白胶  不管焊接多少次  是不可能变黄的是吗?  我的这个是 什么产品?请仔细说下。GPU-Z  EVEREST都认7400 的

我这个是 以前的 老GPU 给返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买的是 全新的  330 。
说10年20周的 白胶版 7400T
他100% 好评 3钻  给我这样 的 那就是 看我好欺负 ?还是 所有的 顾客都叫他骗了?

我该直接举报这样的商家吗?

网友(点评):
直接投诉吧。。不是迫不得已从不在网上买东西,宁愿多花钱在当地买,放心!

网友:
再发回去?全额退款??估计这笔记本也就修不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卖家说让我发回去,全额退款,不给我修了,恢复原状。

我觉得他就是想欺负我。

请问您有过这个的焊接经验吗? +我Q 吧 594252036 谢谢!请教下这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白胶  加热 后会变色?卖家这么说的。

网友:
电子产品就那个样子  测试没问题就留下吧 给个差评   适用没问题就可以了 电子产品很多出厂以前就修了好多次

网友:
你找个631看看(631比较便宜哦),加热看看
你就知道了。白胶是不变色的,至少我没有看到白胶变色的。你也不要返了,返回去或许是肉xxxxxx。。。。。回不来的。全新的7400现在大概是240-270吧。从价钱上看也不是可能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不可能退钱了,要是给他邮递回去,还不知道怎么对待我的主板呢。

只能给差评,他给保修5个月,如果给了差评,保修期内坏了,再给他去修,不得给我的主板动什么手脚啊。

越来越不相信 淘宝 上的 卖家了。

网友(点评):
现在明白还不算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既然不会变色,那卖家就是欺骗我了,可以用这个当依据去评理了。

我也知道 邮递回去 退款  我的主板也就彻底的完蛋了。

现在正纠结 给不给差评。 保修5个月呢。。。给了差评万一坏了去保修。主板还是报废了。纠结啊。

7400T 新的 也就200吧?不能那么贵啊。我看论坛里说过 190也有能拿下来的。

网友:
直接怀疑是打磨过的,由于晶体很脆所以有掉角,其次新桥做一遍绝对不会很黄,由此判断应该是假的

网友:
焊的次数多了,是会发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焊的次数多会发黄?可是前面有位弟兄说 不会啊。

反正这个肯定不是新的对吗?

网友:
对!。肯定不是全新的了。要不然焊1次。2次的都不会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哎,350打水漂了。想投诉给个差评。钱也不用退了。也不换了。

网友:
这个不就退货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说的容易,你发过去主板,人家给你拆回原样 让你不能用。
他能这么好吗?不给你把主板动动手脚吗?

卖家态度那么强硬还。

网友:
呵呵,在淘宝上换好显卡,350这个价应该也算是不贵的了。人家给你保五个月。出了问题找他保修好了。你在当地修的话应该要400以上的吧?350一般都只是加焊或是换打磨过的芯片的了,不然没利润谁跟你做呀?测显卡真的芯片用硬件检测的都可以测出来呀。所以说现在的人呀。还有就是这个芯片缺角不影响功能(死机,花屏)不稳定的现象发生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去拆腾的了,电脑能用就行。只能看你的命了,保佑你这显卡可以在用上个一年二年的了。还有就是你原来的显卡花屏应该是没坏的,虚焊了而已,他肯定取下来下次换的了。一分钱一分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回复。
不过既然卖家说是全新,信用那么好三钻 100%。还这样做生意,只能说没诚信了。
评价记录修过十几人才买的,早知这样的卖家,谁还去打交道 啊。

我们小地方,修不了这个东西。
我换显卡不希望1-2年一换的。只图个稳定用一辈子。电脑不可能这么早退休。

挣钱可以,但是不能没信用。以次充好。我也没什么希望了。只能差评和投诉了。也不需要退钱退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电脑对有些人来说是无所谓,但是我很珍惜我的东西。

网友:
这是设计问题,维修只是修复,就算是换改良版的显卡也不会说不会出现返修的。呵呵。淘宝上把二手的假的说成全新的大把,这只有自己去分辩的了。你差评的话他也是肯定退你点钱叫你修改评价了,你也不只能这样接受吗?这个世道呀。

网友:
能用就好了,差评跟投诉没有什么意义的。差评了投诉你的保修他肯定不叼你的了。还有就是这种芯片大都也是从深圳出的,深圳的山赛水平已经可以上世界一流水平的了,也许卖家也是不知情。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I:

那也没办法,如果现在能对付用就先用着吧。但是差评一定要给。要不然以后他会坑害更多的人。保修你就别指望了。随便给你弄下来个 贴片的元器件,你就完了。

网友:
长见识了,淘宝买东西多注意吧

网友:
真不知道这个卖家是想要钱还是想要信用。

网友:
呵呵,这个我估计用不了多久,本来硅片会发烫 一冷一热的,热胀冷缩,那个缺口会越来越大的

网友:
我听别人说  如果是假的话  就是说不是10升级版的话  用天那水一擦  上面型号的字体就掉了  页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觉得 你应该试一下啊

网友:
显卡芯片焊几次发黄正常。
缺角估计是给碰掉的。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有说不发黄的。发黄的起码焊接过不知道多少次。

到底哪个正确?

网友:
威胁他。然后举报他!

网友:
从来没见过芯片会发黄  即使多次焊接   十分怀疑芯片是打磨的
还有你还准备让他给你保修 ?? 即使坏了 你还敢再把板子给他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