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777NS60HZ下正常75HZ下行幅小且二次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0-11-11):
实达777NS先是不开机,插上电指示灯不亮,机内有微弱的吸合声,测量一下发现IRF634B坏了,找了一个CEF634换上后插电,指示灯亮,同时高压包旁边冒烟了,检查发现是dmv1500m 两脚之间并的一个压敏电阻TVR14361烧了,再开机试显示亮会显示,但就是行幅窄并且枕形内陷失真。

再查,测量时发现和TIP122 C极相连的一个R777电阻断路了,换上1.5欧3W电阻后,再开机行幅又变的很大,2~3分钟就图片一闪黑屏了,黑屏过程中画面瞬间正常。关机后摸TIP122散热片特别热。

量二次电源调整管IRF634B(现在是换上的CEFF634)电压只有49V,没有工作。然后就查不下去了。

请教是什么地方的故障,往哪个方向查。

***********************************
现在听从各楼的老师的意见,换了高压包,现在TIP122不发热了。就是显示效果还是水平大不可调,且左边变形严重中间内陷。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
发现二次电源还不工作,D级有53V电压,G级只有1V左右,它连到了Q601和Q602的E极,它们的B极相连连到了TDA9116的28脚,资料上显示该脚正常有11.3V电压,目前只有2.05V电压。请教一下,这个地方的电压控制关系,是哪个元件有问题了。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阻尼二极管是DMV1500M,现在用的是DMV1500H,有影响吗

网友:
直接换高压包就行了.
730-302-770VC的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ABL外围的电阻烧 了,肯定要换FBT了

网友:
ABL外围的电阻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会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
重点检测一下二次电源和校正电路

网友:
检查行幅调整电路,以TIP122为中心。

网友:
测量时发现和TIP122 C极相连的一个R777电阻断路了,换上1.5欧3W电阻后,再开机行幅又变的很大,2~3分钟就图片一闪黑屏了,黑屏过程中画面瞬间正常。关机后摸TIP122散热片特别热。

网友:
双阻尼二极管查一下

网友:
双阻尼二极管dmv1500m也测量了也没有问题。二次电源管CEF634 D级只有44V电压。是不是它没有工作呀

网友:
TVR14361 是并联在行管C极和地之间的.

这个坏了 , 高压包肯定坏了.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不相信呢?

网友(点评):
应该先坏行管吧?

网友:
回楼上的新安江同学.

这个故障我修过, 可以肯定100%是高压包坏了,

而且我也查过图纸.  在图纸上并没有标这个元件, 在某些同机型板上, 也没有安装这个元件.

网友:
现在按大家的意见我换了730-302-770VC的包,TIP122发热的问题没有了,但是还有两个问题:
1、行幅还是很宽,不可调;
2、左边内陷内形很严重,右边正常。
请教如何调整,还是其它地方还有损坏的部件。

网友:
原来的二次电压没有升压,换包后解决了吗?
行幅不可调,有没有测一下调整管的B极电压是否能随着调节变化,如果不能要逐级向前查,应该可以找到故障点。注意行幅不可调不要长时间通电。

网友(2010-12-21):
回复 网友B:

回版主:
这个二次升压管原来是IRF634B,现在更换的是CEFF634,这个应该通用吧,测量了一下,它的D极有50V左右的电压,全G和S极没有电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新手请教一下:
这个高压包坏有标准没有,就这个显示器而言,能了图像的情况下高压包也坏了吗。
不过我换了新包的确是TIP122处不发热了。
目前就是二次电压还是不行,D级有50V电压,G只有1V。G级连到Q601和Q602处,Q601和Q602的B级相连又连到了TDA9116的28脚,电压不正常只有2.05V左右,资料上此脚电压是11.3 V。

网友:
TDA9116的28脚即BOUT 电压只有2V,这个应该不正常吧,行幅调节不到边,是什么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