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1000 / 2000

楼主(2010-11-11):
这款机子放新的芯片G6150就起泡,每次都要换上好几个才能成功。BGA机该用什么温度?
芯片

网友:
fixithub
的帖子
在这里多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2777

网友:
谢谢你!受益不少。。。

网友:
这一个芯片就要200了 换上好几个 那要收多少钱啊

网友:
嘿嘿,我们这都是一次性成功的,楼主的BGA应该要换了。。不然也太浪费钱了吧

网友:
你们都认为是BGA的问题吗?还是买来的芯片一般都是复新的呢?因为我是照着说明书设定的所以芯片不能承受BGA的温度有可能吗?

网友:
全新的芯片由于一直处于常温下 PCB内部会有一定的潮气 做之前必须用180度以下烤干才行 不然肯定起泡

网友:
180度要多长的时间呢?

网友:
是的,我一般就怕暴所以都先烤烤

网友:
要烤多久呢?

网友:
BGA最好都放在烤炉烤他个8小时左右再做。应该起泡的机率会大大减少。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看要找个烤箱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