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845GL主板两个

楼主(2010-11-11):
今天一客户送来两科脑845GL黄色小板.客户描述故障是一个点不亮,一个键盘口不好使. 嗯,报价二十一个. 开修.
拿第一个主板,目测无掉件,断线之处. 手量12V,5V,3.3V电源接口无短路. 通电,上电正常. 上U,内存,接显示器.不亮,诊断卡走01=02=07. 换IO.好了
第二个,点亮键盘不好使. 量键盘供电正常. 时种,数据线对地阻值也正常. 就把排容拆了. 再测还是不好使. 换PS/2口测,不行. 换IO测,还是不行.  找来83627HF IO引脚定义.  经查58PIN KBLOCK 键盘锁信号脚为低电平. 这个正常应该是高电平的,是IO内部拉高的. 可IO已经换过了,再换估计也不行. 就从电路上引了个3.3V经过151电阻过来. 再通电试,键盘就好使了
附个IO引脚定义图

网友:
还是没解释清楚原因何在。

网友:
第二个板,是什么出的毛病哪

网友:
这样啊?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