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RST检测结果相关问题

楼主(2010-11-11):
用RST检测DDR双面内存时,定们第二面时第一片是从93脚开始数还是从184脚开始数?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帮大家说下算了。

16个颗粒正面的第1个就是反面的第1个。一般DDR2有SPD-IC那里就是正面,一般哈不是有的BIOS可能在反面。 还有金手指上面一般写有字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针脚低位数开始数起。

网友:
93 是起始的   传说中的第9片,呵呵

网友:
从93到184的顺序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