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机器不显示

楼主(2010-11-11):
   今日接一台华硕A6000机器,通电时可开机,但不显示。待机电流为0、08。开机后电流为1、75。请各位高手此是什么问题,多谢回复。谢谢!!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还开什么机啊?

网友:
待机0.07A,开机电流上到1.8才显,我修过

网友:
多半是显卡吧

网友:
波形跳到哪里???

网友:
A6000有多个版本的,AMD INTEL,还有集显独显

网友:
A6000用的是AMD CPU  这款机器北桥问题多  加焊就好

网友:
顯卡虛焊

网友:
我修的一台。。外接花屏。本机白屏。换显卡还是老样子。。下步考虑北桥了。。

网友:
此机器为AMD,独显的,请高手回复。谢谢了。

网友:
显卡虚焊啊。。。。

网友:
我看错了,此机器是INTEL,显卡独显的。

网友(点评):
真服你,CPU也能看错

网友:
显卡要先考累哟

网友:
摸下北桥看烫不烫,如果烫的话加焊下北桥,此机的通病,如果不烫加焊下显卡看好不好

网友:
此机器已经修好,用洗板清洗其中一条内存槽及内存条金手指后,可正常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