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11-11):
       拿到机器先目测主板,很高兴是一修板,上20V开机电流一下子上到了0.22不动了,看来这个故障没那么简单排除,在内存槽下面找到了板号:U50SI1。翻开图纸先看时序

        机器是可以触发的,所以我很快的判断开机信号之前的都是好的,在测试到+5V FROM +5VA时,发现有问题了。
        我发现+5VA电压有的,而经过Q33就没有+5V了,而且Q32也是这样的情况,它们分别是3.5V主电压的产生电路部分

顺着5V转换电路,找到了VIN经过R133的电路,测量VIN正常,R133的另一端只有2V,我想这里的电压应该是不正常的。
R133在板上测不正常,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于是怀疑是前面的两个滤波电容和Q33和Q32,先挑开这两个场馆,
上电发现R133另一端变成10V左右了,猜测是场管不好了,换了一个4800B的上去,一路转换就好了,继续换了另一个场管,
机器就点亮了,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分析的明确,我要学习

网友:
话说没有对应的料板时,怎么去对换MOS管。现在能找到损坏的零件,但不知道怎么去从不同的料板上找零件

网友:
我也有一强神秀的,,,板号和你的一样,,图纸我也下了,不过就没有你这么好运了,,是不跑CPU了,什么工作条件都,正常。

网友:
不简单啊,做起来不容易

网友:
觉得思路很清晰可换到自己就多忘了郁闷!

网友:
找N管换就可以了。

网友:
找N管换就不可以拉

网友:
我最近也在修这种板啊  板号是 U50SI1_0731   是神州的主板  小板子不大   来的时候是主板待机短路   现在不短了    我把  isl6227那边的断开就不短了  楼主我想问下 你那个   isl6227  的电感 l1的阻值是多少啊    还有待机的时候  是不是  就有一个5v的  3v是由5v转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就有+3V和+5V

网友(点评):
楼主 那块板 还在你手里吗 帮忙看下 电感 l1的阻值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地是36欧,二极管档是16

网友:
基地培训的,思路很清晰!换元件前要量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