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亮一下白屏就灭该怎么维修?

楼主(2010-11-11):
昨天客户拿来的一优派显示器 ,接上电源指示灯亮 ,但屏幕无任何显示。打开后听到有滋滋的声音。打表后发现一保险电阻击穿 换下后显示器亮一下白色屏幕就灭了。本人刚开始修,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拆下显示屏发现灯管两头均带黑色,不只是不是已坏,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电源电路有短路;灯管烧了

网友:
灯管发黑已经老化要换掉,再进行下一步工作。

网友:
先把灯管换了吧,你听到的滋滋的声音应该是灯管漏电。

网友:
灯管烧坏了    ,,可能高压那边也有问题的、、、、

网友:
已发现的问题肯定要先解决再说,就像修主板发现电容冒顶要先换掉一样。

网友:
可能是灯管对地打火造成保护

网友:
我试试看 。谢谢各位了 !

网友:
日,试出来没有嘛

网友:
找一对好灯管    试下能不能正常点亮    不行改个高压

网友:
先外界灯管测试电源板。看看是灯管引起的还是电源本身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下能不能亮起来,要么用灯管测试法,试下原来那灯管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