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没有12V接线柱怎么办?

楼主(2010-11-11):
小弟是新手,今天维修一台ACER 17寸液晶,现象是开机后电源灯亮,但是黑屏,诊断后认为是驱动板的问题,更换之。用的是2621的驱动板,但是我发现原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没有12V的接线柱,只有5V的,而2621需要12V的供电。我就从一体板的中间高压部分那的电容上引了一路12V电到了驱动板上,但是接好线后屏上的图像闪烁,不到10秒就黑屏了。量了下那个电容的电压,没接驱动板的时候是12V,接了驱动板后就成10V了,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请列位高手告诉小弟这种情况改怎么办?从哪里接12V的驱动板供电呢?

网友:
2621可以直接用5V的,直接接在1084-3.3的输入脚即可,无需12V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用一下乐华的nta93a通用驱动板,这个板只需要 5v 供电就可以,和这个电源板是不错的搭配,不过需要刷程序。